瓷质底座铆合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9):
红色部分为铆合部分
白色底座位瓷质材料
铜色为0.5mm 冷拉板
铆合起定位作用 要求不严 .
这个机构怎么实现  又能保证不把瓷质底座压坏 压爆掉.  请教了.

网友:
看图强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空心铆钉铆合。

网友A:
请问这个是用于哪里的零件啊?看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用于哪里的零件啊?看得不是很清楚。

这是个灯头 老式的黄光源的那种.

网友:
哦,好的,谢谢,受教了!

楼主:
高手在哪里  出来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