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感应加热可以取代火焰加热切割金属吗?

楼主(2012-11-29):
金属切割是否可以用高频感应加热取代火焰加热,实现切割?

网友:
楼主对火焰切割和高频感应加热的机理去搞清楚先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对,先了解一下高频加热的原理的用途再说吧

网友:
火焰切割有被等离子切割代替的可能。。。。。

楼主:
火焰切割是把金属加热到氧化温度用氧气切断,用感应加热把金属切割部位加热到氧化温度再用氧气切断,不一样吗?

网友:
这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不懂就可以问-ATL爱德利变频器0755-25887008

网友(2013-05-13):
高频感应加热只听说过用来焊接的,还没有听说过用来切断的

网友(2015-02-04):
不可以,火焰加热温度有表面向内逐步升温,使用氧气燃烧吹出。高频感应加温温度提升较均匀热量不集中,无法帮助氧气局部燃烧吹出。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A: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