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旋转工作台,这个气路怎么控制?请教

楼主(2012-11-29):
这是个升降旋转工作台,在一个工位吸取制品后到另一个工位要放下,感觉它只有一路真空气,到放制品的工位是怎么进行真空破坏的呢?

楼主:
图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没有

SMD测试编带机,应该是三个测试点吧?到位会有机械定位测试,剔料采用两位三通高速阀。
至于真空破坏的话,实际上管道中的真空度有限,用机械式真空泵真空度显示不超过-50Kpa,舍得花钱就用高速两位三通阀门(通电响应时间小于5ms),切换瞬间2、3孔通大气,破坏真空。
SMD封装测试、分光、编带、固晶,光电行业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测试编带机,应该是三个测试点吧?到位会有机械定位测试,剔料采用两位三通高速阀。
至于真空破坏的话 ...

两位三通高速阀是每条气路都安装?需要哪里放料就破坏哪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位三通高速阀是每条气路都安装?需要哪里放料就破坏哪路?

主气路旋转接头引出12个旋转头,仔细看看测试工位,不用电磁阀破坏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气路旋转接头引出12个旋转头,仔细看看测试工位,不用电磁阀破坏就可以的:

不好意思,还是没明白。

如图,在A,B工位吸头上的制品要放下,而C,D工位的不需要放下,这个时候我只需要2,3吸头破真空,4,5是不破的,这样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点评):
真空管中气路常开,即一直吸。到位后靠机械定位装置将SMD物料放下,而不是吹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明白。

如图,在A,B工位吸头上的制品要放下,而C,D工位的不需要放下,这个时候我只 ...

非常感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