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架焊好后如何做去应力处理?

楼主(2012-11-29):
钢架焊好后,为防止变形,老板要求必须去应力处理。
各位大侠,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请帮忙出出主意,谢谢啦!

钢架是50*5方钢和几块20mm厚的钢板焊接而成,表面蒙了一层1mm的薄板(点焊道钢架上的)。
网上查到的去应力退回温度是500~600°,但是这么高的温度怕钢架变形太大,1mm薄板会不会变形很大?

想将钢架整体加热到200~300°,保温6小时,这样处理,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自然时效,,,,放太阳底下一个月,,,,

网友A:
何必那么麻烦呢,用人工时效机振动时效半个小时就行了。

网友:
去应力的另外两个方法楼上大侠都说了,楼主根据自己情况选择……

网友B:
什么产品,架体都要求这样严格?我做过的设备,如果精度要求较高,都在焊接完成后,上龙门铣,在相关部位铣削平面,还从来没进行过给架体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产品,架体都要求这样严格?我做过的设备,如果精度要求较高,都在焊接完成后,上龙门铣,在相关部位铣 ...

是设备的床身,老板要求焊好后做人工时效去应力后,再在龙门铣上加工。
但是这个温度不好控制,怕温度太高产生的变形过大,影响外观和后续加工。

我们做的第一台就没有去应力热处理,直接在龙门铣上加工的
可是老大说怕用的时间长了会发生变形,影响设备的精度。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要求精度这么高?如果的确需要退火,400度半小时保温,然后空冷!这样效率能快点。不要担心退火变形,变形量很小的!

网友(点评):
呵呵,你回复可真快,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那么麻烦呢,用人工时效机振动时效半个小时就行了。

振动时效没什么效果吧?

网友:
振动时效处理还是可行的

网友:
一般你在图纸上注明要求,供应商就可以帮你搞定了。

网友(点评):
对呀,就是注明什么样的要求呢? 是人工时效去应力呢?还是加热到300°保温6小时空能至室温?还是加热到500°保温3小时呢? 而且每工处理工艺的价格也不一样呀? 选用什么样的热处理方法既经济又有效果呢?

网友(2013-12-16):
退火基本没有变形 你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