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表面高频淬火后镀硬铬,镀层可以>0.2mm吗?

楼主(2012-11-29):
各位高手:请教下,如题,一个直径为60mm的圆筒,表面硬度要求HRC58,镀硬铬镀层厚度可以达到0.2mm吗?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好专业呀,专业人士请进,想知道!

网友A:
单面镀厚0.05-0.1

网友(点评):
那就是可以了?代价大吗?谢谢!

网友:
按面积算,这个厚度估计代价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镀厚0.05-0.1

磨 --镀---磨(磨后单面镀厚0.05-0.1)

例100直径的料
1磨至99.8-99.9
2镀至100.1--100.15
3磨至100

网友(点评):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太专业,成本大一些,应该是可以。个人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