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套能使钢管稳定转动的装夹机构,请教

楼主(2012-11-29):
我想设计一套能使钢管稳定转动的装夹机构,轴向是不动的,给位高手有好的想法吗?急求啊

网友A:
多大的钢管,转速多少,情况说的仔细点,你普通的钢管车床三爪夹住不就能转了吗。

网友:
车床三爪卡盘加顶针

网友:
楼主的叙述有点笼统,请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钢管,转速多少,情况说的仔细点,你普通的钢管车床三爪夹住不就能转了吗。

这个参数自己可以在设备上随便设置,车床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自己可以在设备上随便设置,车床太贵了

那可以用套丝机上的卡盘啊。在加个顶针

网友:
辊子机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自己可以在设备上随便设置,车床太贵了

仪表车床,弹簧夹具。

网友(2013-12-05):
你不给出钢管尺寸、使之旋转的目的等资料,只能告诉你照下图做。
这钢管够粗吧

网友(2018-11-19):
条件太不清楚了

网友:
尺寸、重量、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