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片怎么下料?请教

楼主(2012-11-29):
求助一下,槽体直径960,中轴直径108螺旋片导程600,螺旋片需要折弯以保证支撑力,怎么下料?谢谢

网友:
钢板裁成圆片,车孔(孔的大小可由试验决定),穿胎车外圆然后切开,拉伸到需要的导程就可以往轴上焊了。

网友:
去找本钣金放样展开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我以前做绞龙就是算出来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此类开料图。在机械制图的展开图画法一章

网友:
用SW或别的三维软件 用钣金特征画出来,& D2 U0 }( t. j3 F
展开测量

网友:
蛟龙叶片展开公式

网友(2013-04-03):
哦。这个东西真好。我还真在找这样的资料呢。

网友(2013-08-22):
我很需要,但我没钱。

网友:
这类软件很多如钢结构,老铁等

网友:
问家里的铆工啊!

网友(2013-12-11):
我也正用这个资料呢!谢谢上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