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气动助力机械手是什么结构和原理?

楼主(2012-11-29):
这是气动助力机械手,在网上看到的图片,可以自动平衡,到底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有知道的大侠吗?请赐教。

网友A:
我咋看着就一悬臂吊,气动只应用在夹紧上,上下靠钢丝绳。

网友(2013-01-16):
是啊,同意楼上的,就是1个悬吊

网友:
确实是如此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气动只是用来取料用的

网友:
就一简单机械结构吧,启动只是个执行元件

网友(2013-03-22):
不同意楼上的,空载时它如何下来?所以这个装置适用与高处搬至地处。

网友:
悬吊,气动用于夹紧,从机床把工件吊出。

网友:
气动只是夹爪驱动,上下应该是钢绳滑轮机机构,滑轮靠重力平衡被抓产品

网友:
平衡吊,有点象手动葫芦;起吊重量有分很多等级的。

网友:
一个气缸控制夹子打开,夹住零件,然后气缸动作,靠零件的重力,自锁住零件,应该这样,图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
圆柱坐标式 冒失

网友(2013-05-05):
悬吊,气动用于夹紧

网友:
中国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咋看着就一悬臂吊,气动只应用在夹紧上,上下靠钢丝绳。

我看也是

网友:
应该和电葫芦的上下原理相同,气动只是在执行元件上使用

网友(2014-01-17):
恒压调压控制

网友:
没看明白上下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你查下有个气动件叫“气动平衡阀”。。了解了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想看看夹紧那一块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6-08-10):
这个上面没有看到电动葫芦和气动葫芦,我猜测上升下降的动力部分应该在那个较粗的臂杆里,可能是用气缸带动,下面部分就相应的夹具,一般这种悬臂吊提升部分都是采用葫芦

网友:
这种机械手叫软索式助力机械手,工件的上下提升靠气缸连接钢丝绳滑轮上下提升,产品的负载靠减压阀调节压力大小控制平衡。

网友:
自动平衡是啥意思,没看出来与普通吊臂有啥不同啊

网友:
参考电焊行架

网友:
顶起来高大上

网友(2024-07-23):
貌似只有吊装功能,没有自平衡悬停功能吧!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我看也是

不是,气动控制上下,加了点平衡吊的原理

网友:
看图片升降好像是靠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