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表面已经喷塑,达不到效果,现需要去除,请教

楼主(2012-11-29):
铁管焊接件,体积较大,表面已经喷塑,喷塑效果不行,现需要将塑漆去掉,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也上网查了,说可以用退塑剂和硫酸,东西比较多,还有成本问提,有没有别的简单办法?O(∩_∩)O谢谢!

楼主:
写错了,各位大哥

网友:
可不可以喷砂,或者水刀

网友:
在加热炉里加热300度,估计就会全部熔化掉,剩下的表皮附着可以用抛光角磨机处理。

网友:
不懂什么是喷塑,说的不对,大家不要骂我哈,

可不可以放火烧一下,或者烘烤一下,塑料嘛,受高温会变硬,在用东西把塑料薄膜砸下去

网友(点评):
一种表面处理方法,一般先酸洗除锈,磷化,钝化,然后静电喷涂相应颜色粉末,再加温固化,出来后就好了,比喷漆处理的表面效果好,漂亮,据说还比喷漆环保,有待认定

网友(点评):
嗯,昨天百度了一下,上面是说比喷漆便宜,还效果好,但是一般适用于室内箱体的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