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环设计制作

楼主(2012-11-29):
要做一个厚度3mm,内径20,开口5的卡环(材料65Mn),能通过外径23的端面卡进槽里面么?

网友:
费劲啊。为什么不用标准件,要不轴端头打螺纹孔,用螺钉把个垫吧

网友:
挡圈,也叫卡环,能不设计最好先别设计,先查哈标准GB/T893.1,GB/T894.1,看能满足要求不?不行的话,非要设计的话,尽量往标准上靠一靠,如果不行的话自己设计吧,那么成本自己掂量一下,买现成的多好,如果不是主要件或重要件!

楼主:
是这样,买了市场的标准件,安装的时候会变形,是不是23的端面直径太大了?

网友:
不懂我还不敢说,上个图吧,你要这个东东干嘛呀,我感觉太厚了!

网友:
你干嘛不采用标准件?挡圈的标准件,什么规格都有,我就不信,你买不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