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这种不规则形状的“齿轮”该如何着手设计

楼主(2012-11-29):
能转动,算是齿轮传动吧,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干什么用的,做什么运动,你想测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做什么运动,你想测绘吗?

视频资料,无法测绘,按视频进行设计

网友(点评):
才人,就看视频就能设计出来!高啊

网友:
视频看不出工件大小,你只能按他的动作原理设计了

网友:
这个要费心思了

网友(2013-01-16):
这是个啥齿轮啊?太另类了

网友:
中心距是定的,速比是变化的。是不是根据速比来定哪?从图上看,大的异形转一周,小的转二周。速比要求高么,得上理论计算。要求不高似乎可以用作图法硬搞。。。
坐等明白人。

网友:
非圆齿轮的设计虽然比较冷门,但也还是有人研究的,推荐楼主看下吴序堂的《非圆齿轮和非匀速比传动》。或者看下南京加加软件有限公司的视频,百度应该找得到。
不过说实话,这么变态的齿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方便的话能不能给个视频的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
觉得是变位齿轮的衍生品

网友:
算是传动吧齿轮的另类

网友:
觉得更应该叫槽轮或者棘轮传动吧

网友:
推荐你一种不算方法的方法, 用两根线,一根是另一根的二倍,各自围成一个圈,然后保证圆心,剩下的就是摆出各种形状,只是个想法,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