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与推力圆锥滚子轴承的使用区别?

楼主(2012-11-29):
请教图中的推力圆锥滚子轴承处用哪种轴承?如果更换成推力球轴承用单列和双列?中间轴受拉力,并低速转动。

网友A:
径向力很小的话,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另外,相同规格的推力滚子轴向比推力球轴承,承载能力高。不管是那种,满足承载要求就可以。
ps,这个轴是要用120T的力去推别的东西么?如果是的话,你推力轴承应该放到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力很小的话,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另外,相同规格的推力滚子轴向比推力球轴承,承载能力高。不管是那种 ...

中间轴受到120T的拉力和10000N·m的转矩

网友(点评):
轴颈多粗?什么材质?传递功率多大?

网友:
推力滚子轴承的承载力要大

网友A:
左边调心轴承左边的定位套过定位了。

网友:
好奇这是这什么用途的~

网友:
承载力大小不一样!

网友:
左边的套过定位,另外相同规格的推力滚子轴承比推力球轴承承载能力要高。

网友:
合适就好

网友:
计算以后再说

网友:
楼主的设计最大的毛病就是受力方向跟轴承的装配方向弄反了。120T的力,你让右边紧固圆锥滚子轴承的螺纹情何以堪!要么力的方向调转过来,要么,圆锥滚子轴承的位置就调整到左边,靠台阶,而不是螺纹来受力!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A:
左边调心轴承左边的定位套过定位了。

你好  麻烦问一下左边这个轴承套为什么过定位了?

网友:
两个调心轴承的定位是过定位!而且也没必要用调心轴承。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和一个推力滚子轴承配合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120吨呢,要考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