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转速输入无效!

楼主(2012-11-29):
  我们厂刚买了台数控是沈阳的cak50135dj,系统是fanuc 0i。  转速不知道怎么回事,开机后用手动转速后不管输入什么速度,还是手动时的转速。比如手动对刀时是s400,程序里输入是s600,运行后实际转速还是400,输入s200,也还是400.(忘了照相)总之,不管输入多少,都是s400。如果再主轴手动,手动时的转速降到0,程序里是s600,程序启动时主轴就不转。这个机床面板上只有进给倍率旋钮,没有主轴倍率旋钮。
MDI和自动运行时是一样的,输入的没用。
  手动运行时S1000,你输入s100,转速还是1000,MDI和自动运行里都是这样。机床没限速,手动时可以开2000.

手动转速0,是我试了下,手动时主轴降速到最低,就是0,然后主轴停止。再运行程序时,主轴就不会转。走刀还是会走。
现在的问题就是手动转速是多少,运行程序时还是多少。比如手动是s200,程序里是s600,运行后屏幕中间靠下显示是s600,但右下角的实际转速还是200.

(这个车床是内三档,档内无极的,使用的是变频电机

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呢?我第一次用这个机床。
  之前没发现这个问题,是下午用g96时发现的,试了几遍后,转速不变了,有时变有时不变,郁闷了。

楼主:
对了,还有用g96时,有时报警提示切削速度为0.

网友:
遇到类似情况,18I系统,通知厂家修改PLC解决

网友A:
楼主能上个面板的图吗?

网友B:
只知道广数的要加M41 M42 M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广数的要加M41 M42 M43

m41-m43,这个机床也有,是自动变档的。这个是好的,我也试过变档后输入转速,还是不行,老板在旁边盯着,搞半天还是不行,我撞墙的心都有了。沈阳机床厂又没操作说明书,只有几大本fanuc的用户手册,也没写具体问题怎么解决。真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个面板的图吗?

找到了一个,除了是中文,其他全部一样。

网友:
g96用错了,在录入方式下把G96改成G97。g96是线速度,要配合G50一起使用,用g96时必须是每转进给G99进给才有效

网友:
你试试螺纹能车不?不能车是编码器坏了。能车要联系厂家改参数了。

网友:
g96 g97 执行后 测速器 查一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我表示,你要是档内无极的 必须加M41M42M43.还没有什么机场档内无极手动换挡后不用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表示,你要是档内无极的 必须加M41M42M43.还没有什么机场档内无极手动换挡后不用加的

  呵呵,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M41什么的,是程序打反了,错打成先g50后g96了。
  现在又有个问题要请教您一下,我g71编程时,N1 G00X20. Z2.;   报警说编程格式为Ⅱ型,如果程序中有中凹的槽子也报警,说精车形状不是单调变化的。
  那这个车床是否就是Ⅰ型的呢?怎么才能改成可以G71加工中突中凹的零件呢?我倒不是执着于用G71,而是很多毛坯是棒料。请指教。

网友(点评):
在任何的系统的G71中循环起始段也就是你说的N1。是不能出现Z轴的。不要去改什么参数,毕竟出厂的参数是比较符合该机床的运行。关于工件上有凹槽,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发那克系统不支持G71中出现尺寸突增突减的。

网友(点评):
发那科只支持尺寸递增或递减,与到这样的情况你只能单独分开加工这一部分。余量多的你可以用G73,余量少就直接编一个刀路。目前我使用过的只有广数,华中,能够在G71中实现突增突减尺寸的加工。

网友:
变频器是不动过?叫个懂行的看看变频器参数对不!在注意以下梯图?新床子厂家有人过来请教一下!!!

网友:
不用输m03的吗?

网友:
让沈阳厂家来给你们改一下PLC
你说得那个有些时候在手动状态下不受控制
比如主轴转速仅给倍率

网友(2012-12-30):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M41什么的,是程序打反了,错打成先g50后g96了。   现在又有个问题 ...

G71的2型没用过,但是说明书上有,如果是1型,你N10那一段里面不能出现Z向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