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同步轮的挡边是什么材料啊?需要热处理吗?

楼主(2012-11-29):
请问一般同步轮的挡边是什么材料啊?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
45或50钢,本身是带火的,粗冲压穿成串再加工的,最后压那个外翻型,

有精冲设备,可以直接加工,与冲链条片一样,没有这个设备,就要加工

网友:
一般用45,因为跟同步皮带配合,用不着热处理。链轮跟链条配合的时候,就需要对齿部进行高频淬火!

网友(2015-09-11):
45#钢或者铝合金,热焊或者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