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腰孔中间折弯问题

楼主(2012-11-29):
             最近要交样,有几个钣金件是中间开个长腰孔,然后在长腰孔中间折弯,但折弯后造成折弯处槽孔外面拉大,里面受压变小了,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本人本不是搞钣金的额,工厂钣金没人,要我硬着头皮上,因为是要交样的,超出偏差范围就直接判不合格,不存在工艺问题。。。。

网友A:
这是必然的!如果就是要求严格的话,可以后续加工

网友:
可以在折弯处开工艺孔

网友B:
先折在三维激光切割可否?

网友:
这个很简单,平板开腰孔时把展开系数算在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折在三维激光切割可否?

是可以,但成本很高啊,你激光割两个圆弧那里跟板面不是垂直的吧

网友(点评):
三维激光不管表面形状的,只要不干涉到加工头,看你的图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必然的!如果就是要求严格的话,可以后续加工

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顶多就是尽量减小,但还是会有,最后自己用锉刀磨。

网友:
上图,有图才有真相.你肯定是没有把折弯系数考虑在内,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你孔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C:
冲小点的眼  然后手工用挫 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小点的眼  然后手工用挫 挫一下

主要是为了交样,通过以后就不用了,为了这么几个把冲模改小了,太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