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活,钻头断里面了

楼主(2012-11-29):
我一个2个的孔,15个深,盲孔。钻头断里面了。请问有什么高招能弄出来啊。铝活 啊。活在卡盘上拿不下来,那下来就废了啊

网友:
这个工件必须要保证其完整性么

网友:
多大钻头?
断面距端面距离

网友(点评):
2个。大概10个深

网友:
通孔的话,可考虑用线切割把钻头割碎再弄出来,盲孔就用电火花

网友(点评):
活在卡盘上拿不下来,那下来就废了啊

网友A:
准备豆腐盘成肉价吧

网友:
倒点汽油,用气枪吹吹看,再不行只有慢慢“掏”了,

网友(点评):
汽油,吹,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倒点汽油进孔里面,因为铝的话很软,很粘钻头,以前打孔的时候都要毛刷刷点汽油刷在钻头上,就不会怎么粘断头了。

网友B:
用电火花穿孔机穿呀!很容易的.10块钱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火花穿孔机穿呀!很容易的.10块钱一个孔

活在卡盘上拿不下来,那下来就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豆腐盘成肉价吧

活在卡盘上拿不下来,那下来就废了啊

网友:
找个小圆挫(俗称朱挫)磨个尖!慢慢抠,铝是软的,肯定能抠出来!

网友:
找块磁铁吸个细铁丝把抠碎的钻头碎块吸出来!然后接着抠!!!

网友:
你可以拿个小些的钻头  然后慢慢的钻进去  只要不钻到钨钢部分  钻头会自然掉落

网友:
个是不是=mm??

网友:
铝的料软,抠时注意别弄伤零件其他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