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板料怎么加工不变形?

楼主(2012-11-29):
各位坛友,你们好。最近加工一批POM的板料零件。400*400*25,做起来伤透了心。变形量相当的大,。板料如何做不变形呢。现在试了好多方法,都不是很理想,部分做好的成品不知道如何校正得过来,请教各位坛子里的老师傅了。谢谢,变形量400*400的距离差不多是相差了10MM、、太差劲了。。悲催。。图纸如下图。。

网友:
热变形吗?大流量喷冷却液试试呢,没弄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无论怎么做,变形都会有,特别是你这样中间铣槽的,试试PEEK料,就是有点贵。我们公司做治具的,常用这个

网友B:
30  50丝还算正常 ,你这偏的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  50丝还算正常 ,你这偏的也太大了

是的撒。。所以我很伤心啊。。这咋整呢。。真是头疼。。
:dizzy:

网友:
peek也会变形的.加工工艺很关键,我们做这块板平面度0.1以内是没问题的.实在搞不定的话发我消息,我告诉你.

网友(2013-08-15):
我也很想知道,求高手回答!能不能说直白点!

网友:
验证码怎么不行啊

网友(2013-09-27):
加工之前消除材料内应力,POM消除内应力的方法是油煮八小时以上。

网友(2014-01-06):
塑料加工都会变形,但是10mm也太吓人了,这种结构要想控制变形量在0.1以内是很难的,哪位大侠知道的给指点一下,涨涨见识。

网友C(2014-05-28):
先开粗外形下深2-3MM壁不要留太多余量1.5左右底面最好不留,铣床飞厚度总厚度保证在2.5MM,放一天时间然后中光壁余量保证在0.5MM底面不留,铣床飞厚度时是最重要一定要保证精加工时能光到但不能有太多余量,我这边常做POM这些材料,你可以试下

网友:
9楼说到点子上了,需要先去应力处理,加工上也要注意先粗加工,再铣平两面后再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开粗外形下深2-3MM壁不要留太多余量1.5左右底面最好不留,铣床飞厚度总厚度保证在2.5MM,放一天时间然后中 ...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加工的,变形量大的分两次中光,时效,余量留少点。 变形一定会有,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
您好,请问您用的POM板是哪里的,我公司有德国进口POM,加工不变型的,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13651904970

网友(2016-06-14):
材料也分进口还是国产,通常进口材料使用烘箱退火,相对应力较小,国产材料使用油煮,相对应力较大,
纯进口材料可以控制在10丝,
国产材料单面镂槽要跷曲的,只能反面铣平面多一点,20丝左右还是能控制的

我是做工程塑料的,POM,PEEK,等等40种
有问题欢迎咨询。021-53087560

网友(2016-08-03):
我这边专业做整形的 我可以帮你整回来  电 13166036883杜

网友:
大量冷却液 水溶液 油不行 高转速 高进给 第吃刀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法国AMCC公司的冰冻盘,工件降温到-8度,同时刀头降温到零下12度,工件固定时不受外力,属于无应力固定

网友:
POM 我做过一批材料 误差在+-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做,变形都会有,特别是你这样中间铣槽的,试试PEEK料,就是有点贵。我们公司做治具的,常用这个

呵呵~~~绝对花不起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