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钢渗碳后不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2-11-29):
各位大侠,25钢渗碳后不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做个样本,再测试下硬度吧,或者查查资料,还要看渗碳的深度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测下 20#, 45#钢的硬度, 或查下这二种材料的机械性能
就知道:25钢渗碳后不淬火,含碳量增加了,硬度有变化吗?

网友:
渗碳不淬火,没有硬度。

网友:
如果不淬火,就看你的冷却方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用高碳钢的一些数据推测一下,具体的就得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2013-02-23):
15度左右,空冷也分方式 堆、闷罐、风扇、砂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