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滚动轴承钢的基本原则

楼主(2012-11-29):
滚动轴承的工作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材料的性能。在设计和制造滚动轴承时,一般按如下原则来选择轴承材料。
  〉工作温度常温下工作的轴承,一般采用高碳铬轴承钢。当轴承的工作温度高于150尤而低于250弋时,需要使用特殊的热处理方法。
  〉冲击载荷对承受高冲击载荷和交变弯曲应力的轴承,一般采用渗碳轴承钢、耐冲击工具钢或调质结构钢。
  〉接触介质如果轴承在腐蚀性环境中使用,则需要采用具有良好耐腐蚀性的耐腐蚀轴承钢或合金钢制造。
  除此之外,根据轴承结构类型和轴承疲劳寿命和可靠性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在选择钢种时还应综合考虑钢的加工性能、货源供给及国内资源情况等。

网友:
轴承寿命=工况、转速、当量动载荷、额定动载荷、静载荷有关,而轴承类型查表就决定了轴承的额定动载荷、静载荷
那么轴承的材料会有哪些参数与轴承寿命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