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A6140车床的64种进给量,急用谢谢

楼主(2012-11-30):
急求CA6140车床的64种进给量,急用谢谢。横向最好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cd27667c1711cc7931b71633.html
说明书,自己看看吧

网友:
(一)64种纵向进给量:
1.当运动由主轴经正常导程的米制螺纹传动路线时,可获正常进给量f纵=0.71*u基*u倍,(其中:0.71为传动路线上各个齿轮比后的结果)改变u基、u倍可以得到0.08~1.22mm/r的32种进给量(u基:6.5/7,7/7,8/7,9/7,9.5/7,10/7,11/7,12/7;u倍:1/8,1/2,1/4,1)
2.当运动由主轴经正常导程的英制螺纹传动路线时,可获0.086~1.59mm/r的8种纵向进给量
3.当运动由主轴经扩大导程的英制螺纹传动路线时,且主轴处于10~125r/min的12级低速时,可获1.71~6.33mm/r的16种进给量
4.当运动由主轴经扩大导程的米制螺纹传动路线时(米制时扩大导程有4倍和16倍),主轴处于450~1400r/min的6级高速时,且u倍为1/8时,可获0.028~0.054mm/r的8种进给量
(二)64种横向进给量:
在与横向进给对应的传动路线下,横向进给量=1/2纵向进给量(计算方法:同纵向进给,除了溜板箱使用离合器,才使传动路线不同之外)
标准进给 : 0.04-0.79mm/r
小进给 : 0.014-0.027mm/r
加大进给 : 0.86-3.16m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