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S 1/4〃详细信息,谢谢!

楼主(2012-11-30):
求助,GAS 1/4〃详细信息,谢谢!

网友:
关节轴承内径尺寸1/4"

网友:
不是锥形管螺纹规格吗?

网友:
1/4表示:是1/4英寸,也就是1/4*25.4=6.35mm是指螺纹大径(内螺纹的大径也就是指牙底)。 GAS是意大利标准UNI338中的代号,是“标准英制圆柱管螺纹”

网友(点评):
1/4不是管子内径?

网友:
英制圆柱管螺纹,但是有G1/4(非密封:ISO228)和Rp1/4(密封:ISO7-1)两种,除了牙型精度和螺纹公差,其他规格几乎都是一样的,具体可参看螺纹手册。

网友:
我查手册以为是油缸用的GAS耳环或者是管螺纹呢
查网上资料有人是说:GAS是意大利标准UNI338中的代号,GAS 1/4实际上和标准英制管螺纹是一致的

楼主(2013-01-25):
谢谢答复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