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轮联轴器的选择,求助

楼主(2012-11-30):
哪位大侠能传点资料帮帮小弟,关于链轮联轴器的选择,比如多少号滚子链可用最大扭矩,最大转速,最大功率,寿命什么的啊。跪求,急用

网友A:
手册上写得非常清楚明白,你怎么就不能去查查手册呢?新版手册第三册,22-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写得非常清楚明白,你怎么就不能去查查手册呢?新版手册第三册,22-37

只有几页啊,感觉没啥效果,手册上的链轮联轴器估计是用不了啦,我的转速5000转每分钟,最大转矩1200Nm,要求能调心的,能不能介绍点差不多的联轴器呢

网友B:
链轮联轴器适合高温,潮湿,多尘工况;具有较好的高硬度和红硬性;用于机械的轴系传动:主要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设备在传动过程中的机械载荷摩擦系数
附上规格图片:

网友C:
5000转每分钟,最大转矩1200Nm,
转速对于这个扭矩有点高。
联轴器还可以选梅花的,轮胎的,胶齿的,鼓形齿的等等看工况。
找专业做联轴器的厂家吧。

楼主:
额,小小企业,老板不懂啊,这个他一定要用链轮,他说便宜,烦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0转每分钟,最大转矩1200Nm,
转速对于这个扭矩有点高。
联轴器还可以选梅花的,轮胎的,胶齿的,鼓形 ...

以前的就是膜片的,然后又异响,还有调心不够大,麻烦啊,工艺水平差

网友(点评):
原来膜片的是什么规格型号?和要求的调整范围报给做联轴器的厂家。让他们帮你选吧。不知转速和扭矩有没有商量的余地,转算成功率可真不小啊。

网友(点评):
我手上一本马丁的联轴器型录,没有一款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联轴器适合高温,潮湿,多尘工况;具有较好的高硬度和红硬性;用于机械的轴系传动:主要是支撑机械旋转 ...

就是这上面的介绍不符合要求啊,麻烦呢,转速要5000转每分钟,转矩1200N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几页啊,感觉没啥效果,手册上的链轮联轴器估计是用不了啦,我的转速5000转每分钟,最大转矩1200Nm, ...

我擦,这么高的转速,你用这种联轴器?你是学机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这么高的转速,你用这种联轴器?你是学机械的吗?

新手,就是觉得不行才问问有啥好的么撒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就是膜片的,然后又异响,还有调心不够大,麻烦啊,工艺水平差

哎,小小罗罗,管不了这么远啊,直接跟老板说链轮联轴器是不行的,让他先用原来的玩着

网友D:
凸缘联轴器  GY7 GYS7  GYH7
公称转矩 1600
许用转速  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缘联轴器  GY7 GYS7  GYH7
公称转矩 1600
许用转速  6000

好,我查查价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我查查价钱

额。是刚性的啊,估计我厂加工水平没法保证呢,还是很谢谢呢

网友(2013-08-05):
以后要用,建议选膜片的,推荐公司:武汉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