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放密封条的钣金内凹,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11-30):
请问图片中的放密封条的钣金内凹,是怎么加工的?(钣金厚度1.8mm,内凹高度和深度都是8mm左右)谢谢!

网友A:
普通折弯啊!这有什么难得?去看看折弯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折弯啊!这有什么难得?去看看折弯机就知道了!

请详细说一下,折弯的工艺过程!谢谢!

网友A:
先折圆弧弯,然后折55度角弯,然后再折其它边!

网友(点评):
55°?阁下实在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折圆弧弯,然后折55度角弯,然后再折其它边!

你在哪里啊?我是宁波的,能帮我加工吗?我这里折弯机也有的,给我们定制刀排也可以的!谢谢!

网友(点评):
巨汗,找个有经验的钣金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的

2200mm,我的qq:673791820

网友:
从左到右,折弧形弯之前
在上面多折一道弯,使折圆弧的时候不会干涉,
右边折完后,再折回来

楼主:
模具和刀排都要进行定制,最好有加工的外协单位。

网友:
你去找楼上那几个说好折去做做。。。就会吹牛,图都没仔细看。这个图形最大难度就是那个锐角的空心弧上,通用刀具不可能折出来,必须我这个弧做定制的模具。

网友:
折弯难以实现,若量大可考虑上成型机滚型材

网友(点评):
你这里能加工吗?可以合作的话加我QQ

网友:
这个也能叫普通折弯啊,这个不是定制模具的话能折出来本事还真不小,佩服。

网友:
型材吧,应该是滚制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很折变普通边,然后有那个难折的那一刀应该是定制刀,或者用模具压一下再加工,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论什么方法加工都可以,只要能做得出

网友:
挤压铝无压力。。。

网友(点评):
这个是防火门的门框,不能用铝合金的!

楼主(2013-01-09):
有没有能加工的啊?* R+ G# _. ~! L$ L

网友(2013-10-24):
确定可以用普通折弯刀具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