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铁件外观检验

楼主(2012-11-30):
最近公司有一些球铁铸件,我是第一次接触此类产品,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GB,DIN,ISO....规定铸件外观的。
谢谢。

网友:
首先一点听声音,是不是清脆,以此判断是否球化不良,如果是,首先不合格。
二、看表面有无沙眼,缩松、穿孔什么的。
三、有无变形,孔的话,有无偏心,
还有加工面是否够加工等等呵呵

楼主:
LS 兄弟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方法,最好能有标准号,这样对老外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