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胶油封是否可以直接接触到饮料上?

楼主(2012-11-30):
请问氟胶油封是否可以直接接触到饮料上?

网友A:
食品机械很多使用 氟橡胶密封 FKM.
直接接触到饮料上?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食品机械很多使用 氟橡胶密封 FKM.
直接接触到饮料上?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油封有可能直接接触到我所要灌注的液体

网友A:
油封就那几种橡胶 ,NBR ,氟橡胶密封.

一般直接跟食品接触的橡胶优先考虑三种 硅胶,聚氨酯,,氟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就那几种橡胶 ,NBR ,氟橡胶密封.

一般直接跟食品接触的橡胶优先考虑三种 硅胶,聚氨酯,,氟橡胶

现在我们常用的都是NBR

网友B(2013-01-22):
个人觉得跟橡胶种类的关系不大,各种橡胶都有食品级别的,包括国外FDA,3A ,USP Class VI 等等,可以根据不同的工矿选择不同的橡胶。。

但是,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油封并不见得可以直接使用在跟食品接触的环节。油封(骨架密封)可以用在冲洗端,直接与食品接触的话,建议考虑机械密封(考虑卫生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跟橡胶种类的关系不大,各种橡胶都有食品级别的,包括国外FDA,3A ,USP Class VI 等等,可以根据不同的 ...

但是我们设备就出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设备就出现这情况

查一下GB16789 ,对食品机械安全卫生设计有专门的要求. 我自己的感觉骨架 油封应该达不到要求.
1.唇封处会被磨损,磨损下来的材料会进入食品介质.
2.有清洗死角.

网友(2013-08-14):
还是从机械结构上考虑怎样去避免油封和液体接触

网友C:
根据我们客户的要求可以看出最常用的是EPDM 或者 NBR 氟橡胶很少用。

网友(2013-09-14):
食品级氟橡胶O圈倒是不少,食品级氟胶骨架油封没有做过。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们客户的要求可以看出最常用的是EPDM 或者 NBR 氟橡胶很少用。

氟橡胶的性能比EPDM更好,天然橡胶好像在这三者中最次。
当然价格上也能体现出来,氟橡胶是三元乙丙的3-5倍都有。
橡胶厂各家的数据都差不多,好像具体上每家配方不同还是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