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运动的密封,请教

楼主(2012-11-30):
现在有往复运动的密封,孔流过最大空气压力14公斤,孔大小是7.9,轴7.8,漕深单边1.59,现在选用的o型密封圈4.47x1.78
能密封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你好
可以说说嘛。

网友:
去查手册算一下!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得到的!但不知道你这样的压力下行不行!

楼主:
你好,这个密封行程3.5到3.8mm。算了下压缩量在减去公差在4.5到8.5的压缩量。属于低密封内,
一般往复运动在10到20%,旋转在5到10%。而我的在旋转密封范围内。最大压力在14公斤。到底能密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