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MM 的塑料圆柱体 , 用什么样的夹具能夹的比较牢固 ?

楼主(2012-11-30):
4-40MM 的塑料圆柱体  用什么样的夹具能夹的比较牢固 并且夹不坏呢? 求教

网友A:
气动3爪卡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动3爪卡盘!

是吗?你试试再回答。超过3公斤力就有夹伤的可能。普通气动爪一般是5公斤力。只有弹簧夹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车一个胀紧套,把工件放胀紧套里,然后,用3爪卡盘夹持胀紧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你试试再回答。超过3公斤力就有夹伤的可能。普通气动爪一般是5公斤力。只有弹簧夹是不错的选择。

你说的弹簧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的  3爪卡盘很容易把东西夹坏  因为是软的  力度掌握不好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