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2-11-30):
今天试机时,电机噪音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供应商,他说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叫我们换一个试下。
我们直连时的确没有噪音,想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最大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供应商不负责开机调试的吗、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频率低于电机50/60HZ 比较多的话,如20-30HZ电机就是有噪音,并且使用寿命特别短

网友B:
变频器选择要求:

              变频器额定电压/流与电机的额定电压/流需大小匹配;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要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在长距离配线产生压降或高温的情况下需加大变频器的额定功率
1.难道是电流波的频率与电机固有频率而共振;
2.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
难道是变频器型号选择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选择要求:

              变频器额定电压/流与电机的额定电压/流需大小匹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频率低于电机50/60HZ 比较多的话,如20-30HZ电机就是有噪音,并且使用寿命特别短

这个还真不懂,明天上班去看看~

网友:
学习了。电机会发出特别刺耳的声音,但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选择要求:

              变频器额定电压/流与电机的额定电压/流需大小匹配;

我正在电机的试验基地实习
看了你的回复 有点感触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你们测试的时候转速有多大

网友(2013-02-23):
有没有可能是输出电流的波形畸变?据我所知波形畸变对电动机的影响比较大,有条件换个别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
也很有可能是干扰的原因,可以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加个电抗器试试看看

网友:
改变频率声音是否有变化???
可以尝试修改谐波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