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车床车削有平行度要求的端面?请教

楼主(2012-11-30):
如何用普通车床车削有平行度要求的端面

网友A:
四爪  看你装夹工件的技术了

网友:
看机床本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爪  看你装夹工件的技术了

四爪太费神了  有没有什么快捷方便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爪太费神了  有没有什么快捷方便的方法啊

其他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看看哪个高手有办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爪太费神了  有没有什么快捷方便的方法啊

网上找方法更费大神了 ,你又不讲清问题。平面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