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有一个刀号一直转

楼主(2012-11-30):
1、确认是哪个刀位使刀架转不停,在系统上输入指令转动该刀位,用万用表量该刀位信号触点对+24V触点是否有电压变化,若无变化,可判定为该位刀霍尔元件损坏,更换发信盘或霍尔元件

这里的用万用表量该刀位信号触点对+24V触点是否有电压变化,   我怎么量    我的是to2o2号刀一直转  其他刀号都好的
  使用情况说明 :前一天出现刀架不转     我手动用扳手转了一个刀号   好了    第二天  就出现2号刀一直转  高手教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
里面的铜片接触不好

网友:
2楼说的对~拆下来用沙皮打光~记得回来顶我~我就是这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