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普车3年多,现在搞数控,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1-30):
本人做普车3年多,现在搞数控。。。。不是很明白,,,,请大家帮忙。。。这图纸用什么指令呢好呢。我现在先加工m8牙那边,到时掉头车轴承位。。。。。我自己编出来车3分多钟。。车出来不是很光的。。是不是合金问题呢?我开1600转。。。有更好的程序嘛?

求大家指点。。。。。最好写好程序我,,,,,,。

网友A:
刀片选型有问题,参数也不对。你图中的刀片不适合做小直径零件的精加工。

网友B:
是成品3分差不多,。,这要根据你的材料选刀。最好是用精车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选型有问题,参数也不对。你图中的刀片不适合做小直径零件的精加工。

应该什么刀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成品3分差不多,。,这要根据你的材料选刀。最好是用精车刀做,,

a3钢来的。。。。。就车外圆车牙,车断。。3分多。。。。。。。。。。应该很快的,我不懂怎样编,,,,,,,,,,

网友:
换好一点的刀试试

楼主:
车断应该走刀多快呢。。。。560转。。。800转。。。。。。。。。。。g99

网友C:
为什么不在锯床上 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3钢来的。。。。。就车外圆车牙,车断。。3分多。。。。。。。。。。应该很快的,我不懂怎样编,,,,, ...

三角形的上面开槽的,。,,,分粗精车,这样才能保证尺寸。。最少1200转,。切槽刀最好是白钢刀300到400转。F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a3钢来的。。。。。就车外圆车牙,车断。。3分多。。。。。。。。。。应该很快的,我不懂怎样编,,,,, ...

三角形的上面开槽的,。,,,分粗精车,这样才能保证尺寸。。最少1200转,。切槽刀最好是白钢刀300到400转。F0.1
。还有先用锯床锯下来,在上数控。一台数控可以做好成品的。这样比你那种办法还要快,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断应该走刀多快呢。。。。560转。。。800转。。。。。。。。。。。g99

车断的时候要转速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3钢来的。。。。。就车外圆车牙,车断。。3分多。。。。。。。。。。应该很快的,我不懂怎样编,,,,, ...

车螺纹是转速是很关键的  转速也是有公式的      转速太快了可能机床会跟不上      你试一下切断程序设在零点一下

网友:
刀处选择不对 用TNGG160402R-P NS530试下

网友:
转数可以再高,再高。我们以前车这么小的东西用仪表数控车,外圆转数都开到了3500.进给F750.
切断转数700,进给F70。A3钢建议用TNMG160408-TS NS530 .以前用的是东芝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锯床上 锯呢?

总长才35.5m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的上面开槽的,。,,,分粗精车,这样才能保证尺寸。。最少1200转,。切槽刀最好是白钢刀300到400 ...

那台是980tg系统。。。。。是手动挂档。。。。。。。。。。。跟普车一样,只有高低2个速度。。。。。。。。车断刀是机夹刀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断应该走刀多快呢。。。。560转。。。800转。。。。。。。。。。。g99

大概四百到五百左右吧  转速最好是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四百到五百左右吧  转速最好是不要太高

现在800转啊。。。。。。。。。。。1600 车外圆。。。只有高低档,,,,,,,,,,,,所以。。。。。。。。。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台是980tg系统。。。。。是手动挂档。。。。。。。。。。。跟普车一样,只有高低2个速度。。。。。。。 ...

第一点,你选的刀不对,第2点,先用锯床锯下来{这样做比你样做快},第3点,一台数控作一个成品{这就要在程序里做文章了}

网友:
先扒一刀粗车  然后再精车。  精车的时候F给慢点  试试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你选的刀不对,第2点,先用锯床锯下来{这样做比你样做快},第3点,一台数控作一个成品{这就要在程 ...

第一跟第三点我认同你啊。。。。。。。。第二点不认同啊。。。。。。。。。。总长才35.5mm直接车断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跟第三点我认同你啊。。。。。。。。第二点不认同啊。。。。。。。。。。总长才35.5mm直接车断啦。。 ...

锯床一刀十几个了。。比在数控上快{这要看你的量大不大了}。。。。。35.5不短了。。。很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锯床一刀十几个了。。比在数控上快{这要看你的量大不大了}。。。。。35.5不短了。。。很好做的,,,,

你说的也对,这根据个人习惯吧,,,,,

网友E:
批量做的话,先把料锯下来。光洁度要求高的话,用宝石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量做的话,先把料锯下来。光洁度要求高的话,用宝石刀做。。

现在一条长600mmx20mm啊。。。。。。。。。。。

网友:
数车上割料下来,肯定慢。说不定还要把你车好的那头M8牙掉下来,砸坏。。我一般都用合金刀车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这么费劲  用NX2525软钢加工刀粒   精车时 单边留量0.2-0.3转速 1000   进给F0.08

网友:
引用 楼主:
a3钢来的。。。。。就车外圆车牙,车断。。3分多。。。。。。。。。。应该很快的,我不懂怎样编,,,,, ...

A3钢硬度低   车起来粗糙度比45号钢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