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工艺是否合理?最好能用我们厂现有的设备

楼主(2012-11-30):
螺栓,材料是45号。最好能用我们厂现有的设备,我们厂主要是无级变速的数控车。数显铣床。锯床。直径34的外圆不加工。

我用的工艺是方案

1.先用锯床下料,然后用铣床钻23的孔,最后用软爪夹持外圆车螺纹。(不用数车钻眼,是因为我们厂用的数车是无级变速的,担心没劲钻不动

螺母!直径34的外圆不加工,打算买21左右的管料。方案1.先用锯床下料,然后用数车夹外圆加工直径23的孔,最后调头车M24螺纹。。

  以上两种活的工艺是否合理,是否还有更快的方法啊!还有一点这两种活不算材料,加工费定在多钱合适?

网友A:
工艺不知道,图少了两条线吧

网友:
楼主的图画得未免太粗糙了些吧,螺纹剖面线没有画出来,下图螺纹退刀槽也没有。M24的普通螺纹螺距是3,小径为21。先把图纸画清楚了吧,这样更容易分析工艺。

网友:
我先说一下,图画的真烂。什么技术要求都不给(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等等),神都给不了你工艺,你这活不管怎么干,能干出来就行(就你给的图,我制定的工艺方案)。楼下的支持么?

网友:
说实话,这图我没看明白!

网友:
螺母直接车孔,挑丝。切断就完了,还用什么锯床,还要掉头么,麻烦啰嗦

网友B:
铣床钻孔或铣孔都慢
先车端面再加工直径34外圆 中心钻把在刀架上 打完中心点 用23钻头直接转孔 300 350转都行 自己调
45号钢好干 50深钻头磨好也不累  再掉头头加工螺纹
第二个活不用退刀槽 有那个斜面 没有斜面后面倒个角就行
外圆不加工 端面不知道加不加工
可以夹外圆 用20合金刀杆 直接加工直径23长92 再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中心钻把在刀架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的工艺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没有形位公差要求,么样加工都行

网友:
妈呀,这也叫图纸啊?

楼主:
呵!下次一定好好画!没有形位公差,尺寸公差正负三十丝。

网友(点评):
那你真的可以随便整了,这还是公差啊

网友:
就你的图  怎么都能干 没事
大胆做把

网友:
就那样 干吧

网友:
楼主,公差0.3mm,没有其它要求,那楼主的工艺应该是加工很快的了

网友:
这图画的真烂 搞得我看了半天才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
看到这图 没有心情给你说了

网友:
是不是粗牙螺纹哦,粗牙螺纹钻23的孔,再攻丝,那这螺孔不是报废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铣床钻孔?你们家没钻床?数控车?没普车么?批量大吗?图1:外径、螺纹全加工好,调头钻扩内孔,如果非要平底的话那就钻镗或者平底钻扩钻;图2一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以考虑普车拉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床钻孔或铣孔都慢
先车端面再加工直径34外圆 中心钻把在刀架上 打完中心点 用23钻头直接转孔 300 350转都 ...

先打个点,再把夹头夹顶尖按在刀架上,找正 对刀! X对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知道,图少了两条线吧

好眼力,锥孔那。

网友:
亲  图画得不清楚!

网友:
我汗,上下两张一种活吗 ?

网友:
二件一组,螺纹一起加工。车外圆,调丝,钻一头孔,切断调头,钻,切断。效率比较高。也可以二件一组下料,车外圆,调丝,钻一头孔,调头,钻,切断。

网友:
画的图看不懂,不知是你们公司哪个主管设计师画的,这样的图看着太费劲,都不值得说,螺母M24的底孔是21,你23的孔一钻,不知道这个螺母还起什么用,再一个螺纹底孔的角度也不对,你是要这个螺母的工作长度还是加工长度,螺纹表示前面的M应该是大写的,而不是小写,中心线也没有,呵呵真烂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