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管加工,求助

楼主(2012-11-30):
材质:普通焊管  直径:60mm  壁厚:3mm   切割后直接加工

加工要求:总长度:200mm   调节丝有效长度:196mm  螺距:3.8mm   棱宽:2.2mm   螺纹的车丝深度为1.4--1.5mm

螺母为球墨铸造带丝直接使用的,质量要求不严格。

问:用什么车床加工,价格越低越好,价格多少? 用何种夹具快,哪里能改装?如何能达到2000+的产量?

      说明一下加工这个件需要注意的问题。

注:我去参观过加工这件的工厂,粗看他的机床就是普通车床改装了一下。

追问:1.因为是个圆筒如何实现快速装料?(后端用锥形顶?前端从里面往外顶?)
           2.用什么样的数控车床,如何加装气动夹具?
           3.多少秒能完成一件,预计产量多少
           4.整料车丝后切割的应该不好用吧,丝头最下端留有4mm没车丝,后切割肯定麻烦。
           5.车丝应该一刀能完成吧,深度只有1.4mm-1.5mm
           6.预计数控车床型号,加装气动夹具共计造价多少?
我不是机械行业的,请帮助详细说明,谢谢!请高手专业人士帮助,能不能留下QQ我们沟通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切割后再加工?为什么不一根长管子加工完一段螺纹后再切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切割后再加工?为什么不一根长管子加工完一段螺纹后再切下来呢?!

丝头后期要与60mm管焊接在一块,有效调节丝只有196mm后面没丝的,别人就是这么干的很快,我不懂所以不想改动。

网友B:
看着挺浅的

网友C:
很好加工啊~~车床800转直接挑

网友(点评):
版主!您真牛,200的长度,您可太随意了

网友D:
螺距深度:3.8*2.2*1.5深
这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不过这个图片上看牙很浅,用数控车直接就可以车了。铸铁的不会慢的,

网友:
挑丝,,,切断,,,挑丝,,,切断,,,3m长管加工比较好,可以切10来个,,,,,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大虾们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距深度:3.8*2.2*1.5深
这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不过这个图片上看牙很浅,用数控车直接就可以车了。铸铁的 ...

螺距3.8mm  棱宽2.2mm  深度1.4-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加工啊~~车床800转直接挑

版主请帮助一下!

挑线肯定是很简单,关键是产量,气动夹具如何改装能快速装件?如何能达到1500以上的产量每天?

能否详细说明,用什么车床就可以?气动夹具如何改装?预计多少时间能完成一件?
易耗品刀具需要多久一磨或者多久一换?

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一天一台车床1500件。。。。。这么高产量啊?不太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浅的

是只有1.4mm-1.5mm左右。

网友:
一天1500件,两班16小时,每小时94件,每件用时38。3秒。用梅花顶尖和液压尾座快。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E:
楼主既然看过别人是怎么加工的就应该知道这类批量并且要求不高的产品,在机床一定的情况下,能提高效率的就剩下工装、刀具和工人的熟练程度了。
注:一个好的工人可以为你节约很多刀具和磨刀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看过别人是怎么加工的就应该知道这类批量并且要求不高的产品,在机床一定的情况下,能提高效率的就 ...

我是服装行业的,看了也是白看,只知道是普通设备。

我该用什么品牌型号的数控等等,全部不懂,所以请各位指教。

网友D:
根据你给的加工要求。只考虑车丝了,什么外圆端面都当做不加工。
1.零件采用一夹一顶,前端用包容式内卡爪反撑内孔,后端用梅花顶尖。
2.设备采用经济型数控车床,列如CJK6136 CK40 等。没看到真实的产品,不太好对夹具说什么,要是管料内孔的质量不会很差的话,可以用弹簧夹头,这是最快的夹紧方式。夹具要如何加装也就是买一个回转气缸和电磁控制电路,再设计几个法兰盘对接就是了。还有就是要把尾座也该成气动的。这样才会有效率。
3 我的预计节拍是30秒一件。一个班可以产800左右。
4 你的产品批量大 ,不适合干一件切一件的。切好了干活快。
5.产品的牙的确很浅,但是单边也有1.5MM不适合一刀加工,太费刀具了。三刀能够完成的。
6.设备型号,CJK6136。这样的设备便宜的五万左右,好点的七万左右像沈一机的,CAK6136法兰克系统都要九万多了。简易的气动夹具改造也就4千左右。
以我的经验只能给你这些了,希望你能够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给的加工要求。只考虑车丝了,什么外圆端面都当做不加工。
1.零件采用一夹一顶,前端用包容式内卡爪 ...

非常感谢,说的非常详细了,下午我又找车床工人看了一下,因为我这边用改装夹具的少

夹具方面没有提出意见,车丝方面因为我这边有实物样品,工人师傅看了一下这个产品,说车丝

部分应该是用排列好的双刀一次完成的,先一刀浅的,另一刀车到要求深度,因为产品后

面有三圈只有一刀的浅丝,因为具体的我不太懂,我也只听了个大概,磨刀的问题他建议使用

根据产品专用的刀具,这样虽然浪费刀(他说需要1天一换)但是简单,磨刀是个技术活还要定位

一般人干不了,这样换刀普通工人就可以了,不知道您对他说的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D:
他这样的效率是最快的。但是后面也提到了 刀具的问题。用数控车床上用他的方法效率会非常的高,但是 但是 就是刀具了。他分析的有道理。但不确定是双刀头车的。用普车加工的话,后面几牙很浅的话是很正常的。具体工艺需要看你的生产环境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样的效率是最快的。但是后面也提到了 刀具的问题。用数控车床上用他的方法效率会非常的高,但是 但是 就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