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动生成装配体BOM和螺丝规格数量统计,请教

楼主(2012-11-30):
难题,谁会SW自动生成装配体BOM和螺丝规格数量统计??bom要有材料和表面处理等,还有SW可以自动统计各种螺丝规格和数量??

网友A:
这个要你在建每个零件时要设置好属性 BOM表才能完整出来~

网友B:
首先你得把所有标准件都装到模型上,这样软件就可以自动统计了,不过计算机配置要好才行。

网友C:
做好每个零件的要求在各自的属性上,到时候可以链接出来

网友D:
只要装配体中每个零部件模型的属性填写的到位,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把所有标准件都装到模型上,这样软件就可以自动统计了,不过计算机配置要好才行。

配置不是问题,你意思是用toolbox把螺丝全部装上去??然后怎么统计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你在建每个零件时要设置好属性 BOM表才能完整出来~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装配体中每个零部件模型的属性填写的到位,就没有问题。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每个零件的要求在各自的属性上,到时候可以链接出来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楼主: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不用复制到excel,他有选择可以自动生成excel表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复制到excel,他有选择可以自动生成excel表格的。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那是,自己填写属性

网友(2017-03-16):
引用 网友E:
零件属性是不是要自己做属性模板的??生成的BOM可以复制到excel??

工程图中有BOM LIST 导出的  导出就是ex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