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就能打开,断电就可关闭莲花形出风口,我该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2-11-30):
本人还在读书,遇到一个小设计不会,求大侠帮助
通电就能打开,断电就可关闭莲花形出风口,我该怎么设计啊

网友A:
首先开/合机构,一用电机曲柄连杆驱动位置检测控制,一用电磁铁弹簧复位;
下来结构设计满足外形及上面机构的需要。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开/合机构,一用电机曲柄连杆驱动位置检测控制,一用电磁铁弹簧复位;
下来结构设计满足外形及上面机构 ...

可是这个好小的,里面要出风的啊!该怎么做啊

网友:
同意用电磁铁弹簧复位.
电磁铁可做成中空的,穿在小管上,更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