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插装阀原理,请教

楼主(2012-11-30):
请教插阀6上面的节流阀起什么作用?
卸压消除炮鸣如何实现的?
溢流阀11和12压力哪个调节大?
插阀6和插阀8及其电磁阀压力如何选择,

网友:
从液压原理图看节流阀是起无压慢行作用。消除炮鸣可以调节打开充液阀的溢流阀压力12,另让预泄压时间加长一些,即YV2,YV6得电时间长一些,然后YV1再得电。
判断阀的作用可以结合时序图来看,11为高压,决定系统压力/主缸压力;12为低压,作用打开充液阀。
插阀8为压力调节二通插装阀,通过流量差实现压力差。
插阀6为流量调节二通插装阀。
上述还请各位同行指正。

楼主:
谢谢jidianweixiu,之前见过消除炮鸣,都是通过节流方法,不知道打开充液阀卸压效果怎样。
通过流量差实现压力差,这句话如何理解。
插阀6是否是看做双级压力调节(带阀芯限制)平衡油缸重量顺序阀。
另外插阀9的电磁阀的单向阀是否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