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铝型材断面如何测绘

楼主(2012-11-30):
  拍照描绘+尺寸粗测  行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把,反正我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精度要求的高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粗测,关键用到卡槽的位置,需要精确。然后回来找相关铝型材资料,卡标准来!

网友:
上三坐标,影像测量仪可以测量并得到精确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