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车里磨损 形状页面 值设置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11-30):
形状里和磨损里的X Z知道用法 ,其中两个页面中的R  T有什么不同 还是刀具半径0.5 还有T 在形状和磨损里都输入一遍?还是磨损和形状里只要输入一个R0.5 T 就可以了 解释一下。还有磨损里我们最终要车到规定尺寸时候磨损里的X 值可以不改 改刀具R0.5是不是在磨损这个页面里也可以?谢谢解答!!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个人理解:
对于数控车床,只有程序里面用到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或G42)时,才在形状里面输入R值,没用到半径补偿输入R没什么意义
磨耗一般是因为刀片磨损,加工出来尺寸与图纸尺寸不符,少量改动达到要求的值,磨耗改动量很小,不能改太多  50道??

网友:
T是方位   有9个方位

网友:
形状是设置刀具的尺寸。G54工件座标系Z值一般不改,但在刀具形状页面输入z值,然后用H43/H44,注意不是刀具的长度尺寸。摩耗页面加工前留余量,或者加工中微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