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司的自动装配线上需要将一个M6的螺母旋到轴端螺纹上,简单但很难解决

楼主(2012-11-30):
本公司的自动装配线上需要将一个M6的螺母旋到轴端螺纹上,在装配过程中经常出现螺母和螺丝咬死情况,造成产品报废,几经调试,还是没有解决好问题,使用的螺母和螺丝都是经过检验合格的零件,表面光洁,无毛刺。

产品装配的对中性也很好,没有错位情况,试过当螺母压到螺杆上后先让螺母反转一定角度,然后正转,情况未改善,请各位前辈帮我出出主意,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需重新设计装配机构。要使螺母和螺丝自动装配不咬牙需注意些什么或者说是必须具备什么要的条件?

网友A:
最好贴个图出来,写清楚怎么动作,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你可以找这篇论文看看,可能会有帮助:机器人螺纹柔性装配中螺纹可装配性的几何分析

网友(点评):
谁能下载 共享下?

网友:
准备M6的板牙,如果遇到这样情况,先攻一下杆,然后在上螺母!

网友:
建议引入扭力监控。

设置判定条件:
1. 在拧入前段若干行程内,若阻力一直很小(说明已顺利拧入),进入第4步,否则3。
2. 在拧入前段若干时间内,若拧入行程一直不变(说明螺栓或螺母失效),进入第3步。
3. 反转,更换下一个螺母直至结束。若连续更换3个螺母,则停机报警,排查是否螺栓或螺母故障。
4. 全力拧紧直至结束。

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有扭力监控:

网友:
螺杆前端加导向锥,锥角30度左右即可。(即不要用通常的45度倒角,倒角15度以下应该可以的)

呵呵,试试看。

网友B:
夹持螺母的机械手要是活动的,不能定死,得让螺母自动找正。

网友:
自动线  可以加人吗               或者加导向

网友:
拧紧套筒应该是弹性压紧螺母的,要使用长弹簧

网友(点评):
压螺母的力尽量的小,螺母不能歪,先退后进,此三条即可。

网友:
其实螺母最好用人工先预拧几圈,再用机器拧紧,可靠性要高很多

网友:
上下可以浮动的扳手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持螺母的机械手要是活动的,不能定死,得让螺母自动找正。

支持,估计这个原因可能性大些。

网友:
可能是螺母拧入时定为方位有偏差,或拧紧力矩过大了!

网友:
做一个类似于手枪的东东,螺母就是子弹,用手拿着干活试试呢

网友:
看来楼主的问题是没有扭矩保护设定  拧过头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方案可以用到你们项目上不!!
要是可以回复一下吧!!

方案

方案

网友:
最好贴个图出来

网友:
10楼说的对!

网友:
主要还是自动化程度不高!

网友:
我看还是定心的问题,你就导个角试下

网友:
还是请贴图吧  你是怎么使用的  这样好对症下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持螺母的机械手要是活动的,不能定死,得让螺母自动找正。

网友:
必需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的才好装
如果二个都是固定的一但螺丝与螺母中心出现偏差时就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个图出来,写清楚怎么动作,才能对症下药!!!

试试让螺母夹持结构向后浮动一点?

网友:
支持先贴图,或画简图.
很大可能是没有导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持螺母的机械手要是活动的,不能定死,得让螺母自动找正。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LZ

网友:
螺母拧几圈后再反拧几圈,注意扭矩,然后再拧紧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给予小弟的意见和建议,我不能将这个东西贴图出来,因为这是公司核心的装配线,如果让客户看到就麻烦了,这条自动装配线是国内公司抄意大利公司的设计,可以说提供原图仿制,算是比较先进的装配技术,在别的外资公司,同样的装配线,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应该多数是我们的调试技术或零件结构有问题,据说,外资公司也是自己调试的,是公司技术秘密,连制造这套装配线的工程师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总结一下,关于楼上各家的意见和建议,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的螺纹前端有1.5MM的直段,接着30度倒角,特别设计给螺母导向,导向角度试了很多种,从30度,45度到60度都试过,用扭矩枪驱动,带扭矩监控,可编程控制器可对扭矩,转速和转向进行编程控制,枪头有一定的径向浮动,轴向有弹性,用长弹簧给定恒定的弹力。装配时,轴固定在底盘上不动,枪头自动到取料头上取螺母,红外线检测,是否正常取到料,枪头移动到装配位置,向下将螺母压在轴端上(弹力由长弹簧控制),倒转360度(角度试了无数种,反正效果不明显,还不如不倒转),正转旋到规定扭矩,上升枪头,装配完成,自动进入下个循环,这只是整条自动装配线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整条装配线是把零件放进去,出来就是成品了,整个过程不许有任何人工干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重新编制PLC控制程序,在螺母旋转的同时下压枪头,从无卡住现象。

网友:
我明白了,说白了就是牙还没旋合,螺母就被你的机构硬往前挤了。楼上说的什么扭力监控都是浮云的,那样的机构费钱费力费时。楼主无非就是螺母和螺杆两口没法对接。首先螺母的选择速度要先低,当螺纹对接好后螺母的前进运动最好是让螺母和螺杆自己的旋转带动。这样不就完成了。我想的会不会太简单了点呢??或者说让你的螺母有一定的前后浮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