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压机轴磨损分析及在线修复

楼主(2012-12-01):
辊压机轴磨损分析及在线修复
张宏霞,李全阳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河南南阳474250)
中图分类号:TQl72.63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9877(2012)03—0049—01
1 故障情况
    我公司共有四台水泥磨,均采用辊压机+球磨机联合粉磨工艺,其中1号和2号线辊压机规格为HFCGl40—65型,3号和4号线辊压机为HFCGl40—80型。后经技术改造,将两台HFCGl40—65型改造为HFCGl40—80型。其中1号线辊压机于201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期间,动辊非传动端轴承压盖螺栓共有四次断裂现象,严重影响了磨机的正常运转。
辊压机活动辊轴系的结构见图1。
图1 HFCGl40-80辊压机轴系

将此台辊压机动辊轴的非传动端轴承压盖拆开,检查发现轴径严重磨损,对不同点进行检测,发现轴承内径与轴的径向间隙达0.65—0.75mm。轴系中的轴承是双列向心球面滚子轴承,内径锥度是1:12,轴径磨损后,使轴承沿锥度方向滑移,轴承压盖受拉力增大,达到疲劳极限时,出现断裂。

2 维修措施
    按照公司的惯例,轴类设备磨损后一般都是将轴拆出或带整机一起,送到外协修理单位维修刷镀处理。但是作为辊压机来说,体积大重量重,外面修理,产生的费用很高,停机时间长,影响设备的运行。因此经认真调研,采用了美国福世蓝高分子复合修复材料在线修复。
    首先对磨损的轴位再做精细的测量以确定涂抹修复剂的厚度,对磨损轴径清洁、打磨处理,然后做四个铜片对称布置用做定位。准备工作完成后,按照施工技术要求在磨损的轴颈上涂抹金属修复剂,然后组装,待固化后修复工作结束,到开机运行,其间共用14h左右。整个修复过程是在福世蓝商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的。

1号线辊压机修复后开机运行,未发生一次断螺栓现象,设备运行状况良好。2011年3月下旬,4号线辊压机也出现了非传动端轴承压盖断螺栓现象,而且在一个月里断了三次,轴颈磨损,采用上述方法对轴颈进行了修复。修复后开机运行状况也较好。

3 结束语
    两台辊压机先后出现同样的故障,对此分析认为,他们的故障因素是不同的。1号线辊压机活动辊轴是技改过的且已运行两年多了,而且双辊每半年就得堆焊一次,在堆焊前曾出现过异常运行,使轴的磨损加剧,并且安装时轴承压盖的12个高强螺栓没有使用拧力扳手安装,螺栓拧紧程度不同,导致受力不均匀,因此先后出现断裂;4号线辊压机轴系没有拆开过,应该不存在螺栓拧紧程度不同的问题,螺栓断裂的原因是辊压机曾进入了耐热钢块,工艺系统中有除铁器,它对耐热钢的磁力有限,因而钢块进入到了辊压机内部,使辊面磨损严重,在运行时出现异常导致轴颈被磨损,恶化了轴承的受力状况,导致压盖螺栓出现断裂。由此观之,正确的安装、运行和及时巡检维护是保障设备正常运行的基础。

《水泥》201203

网友A:
设备的日常维护很重要,再好的机器不维护也容易出毛病

网友:
我是做是水泥设备的,呵呵,辊压机也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日常维护很重要,再好的机器不维护也容易出毛病

所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