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工程图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01):
SW2010在生成工程图时,从调色板上选中前视图拖到图纸上,把前视图放好后,此时如果光标下移自动生成上视图,移到右手自动会生成左视图。现重装后,这都不能用了。每次还得单击右键出现一对话框选投影视图。才能生成上视图和左视图。比以前多了几个步骤。用起来很不爽。故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自动开始投影视图”勾上。

楼主:
请教WILD-FIRE.电脑屏幕截图,怎样才能局部截图?谢谢!

网友(点评):
俺用"红蜻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WILD-FIRE.电脑屏幕截图,怎样才能局部截图?谢谢!

希望有大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红蜻蜓""飞秋""QQ截图"不都可以吗?

网友:
一般都用QQ截图

网友(2013-05-12):
QQ截图,用的最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