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正火后氮化处理,在离表面0.1mm处能否达到HV325

楼主(2012-12-01):
我有个零件,为45#钢管,壁厚5MM,采用先正火后氮化的热处理工艺,热处理本身无问题,要求在表面下0.1MM处的表面硬度为HV0.3 325,但我们的测量结果为表面硬度HV420, 0.1MM深度处为HV280,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你氮化处理前硬度不够。一般地氮化处理前先调质,正火达不到HV0.3 325。

网友:
这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氮化工艺了?多少温度?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