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铣刨机齿轮箱焊接时变形如何校正?

楼主(2012-12-01):
箱体,材料16Mn, 厚度25MM,未热处理。外形尺寸见图,
     箱体焊接完成后(图-齿轮箱焊接组件2)钢板的红色区域严重变形,向里凹5MM左右。导致尺寸150MM,实际测量最小值145MM。另一侧钢板向里凹0.5MM左右.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校正?

网友:
在里面做些支撑会好些。焊接后加工前做下热处理。

网友:
板厚嫌薄,且中间无拉筋,当然变形厉害。

网友:
不影响的使用性能的情况下,加筋吧然后焊的时候注意不要先连续焊下来,先焊几个关键位置点,控制下焊接的参数,然后再焊满,焊后去应力退火,拿榔头,钢管,扳手等工具矫正,注意工件最好放在专门的焊接工装钳工台上弄,便于矫正!

网友:
图纸看着像组合件,有螺纹孔。楼主确定没搞错?

网友:
加筋条吧 强度不行

网友:
用千斤顶试试,最好配合气焊加热,这种东西,明显孔开大了,造成中间太细强度不够。。。。

网友A:
按对这个焊接变形一点也不懂,但是楼主是怎样保证箱体的三对孔的同心度、箱体两侧板的平行度以及孔轴线与箱体侧面的垂直度?很早以前就听说有焊接变速箱了,我还以为焊接后再机加工呢,长见识了

网友:
做个工装,可以顶出来。。。。。。。。

网友:
应该退火吧。。。。。。。。。。。。退火后在压。。。。。。。。。。。。。。。

网友:
看样子,设计的这个齿轮箱的板材比较厚,由于中间没有支撑板,用焊接的方法连接是比较产生厚钢板的变形的,个人建议用螺栓的方法连接;即使是用焊接的方法,也不要一次性焊接完成,先在四周电焊几个点,做固定用,然后再分多次焊接,能够让热散去,减少热应力,成品的变形也会减少。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
你那是 什么材料?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焊前焊后都必须热处理

网友:
装配时可以在里面做些临时支撑 焊接后加工前做下热处理 然后再拆掉临时支撑  做完的这个可以用大型的油压机调一下

网友:
上压力机作个小工装压一下。

网友:
是收缩了吧?没有办法校,只能预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对这个焊接变形一点也不懂,但是楼主是怎样保证箱体的三对孔的同心度、箱体两侧板的平行度以及孔轴线与箱 ...

正常的话焊接齿轮箱也应该要留余量再精加工的吧?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失败的加工工艺
楼主完全应该保留足够余量,焊接完成后再加工的。

网友(点评):
都有余量,变形也校正了,只是想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校正。

网友:
可是在中间加临时支撑,焊后不要去掉支撑然后用考把加热焊道等,校正后再去掉支撑

网友(2013-06-23):
呵呵不是要加加强筋才焊接的

网友:
用千斤顶加火烧一定能校正过来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