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承过盈装配尺寸的问题,两个工程师的回答截然不同。求证

楼主(2012-12-01):
给大家描述一下:电机轴载荷端轴承是NU317,装配处原来因为轴承内圈转动磨损,经过补焊后车床再加工,过盈量预留5丝。这个尺寸是采纳A工程师的建议并一手加工的,在装配的时候采用热装方法,温度加热到100度左右(是我自己平以前的经验加热的温度,凭手感,收放上去感觉烫,能放一小会。)但是轴承无法装进预定位置。后来询问B工程师,经过千分尺测量得到的尺寸他讲过盈量太大,按正常来讲只需1到1.5丝的过盈量即可,而且B工程师对于热装温度的建议是最多到120度的温度,过高温度装配对轴承不好(会有什么影响没问)。而回头问A工程师他讲温度至少要200度!!
现在就是我的矛盾点出现了:A工程师的观点,过盈量5丝没问题,问题在加热温度不够,至少200度。
                                             B工程师的观点,过盈量太大,1到1.5附和标准,温度不能太高,120度。
我的观点:片面赞成B工程师的说法,只是觉得他讲的温度有点低,我认为应该在150度左右,不赞成太高。而B工程师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据他讲之所以预留5丝是考虑到之前的轴承磨损可能就是因为过盈量较小(已经无法求证)造成内圈转动磨损,所以这次加工故意预留较大过盈量,过盈量硬一点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内圈转动),但不会影响装配。
  所以我很纠结,相信我的描述大家能理解,就是两个工程师的观点谁的正确?求论坛高手指点一下,按标准轴承装配到底过盈量是多少?热装的话温度控制在多少适宜?像A工程师讲的为预防个别情况出现能不能不按常规特别处理?

网友:
看完帖子,无语了。

靠感觉、靠经验、靠...
就是不靠计算后数据、轴承手册的数据。

网友(点评):
很多人懒得去计算的,时间长了也就忘记怎么计算了,反而记得“估计、大概”,这是普遍存在的。

网友(点评):
没有工况和轴承的游隙说明,难说好坏。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了“电机轴载荷端轴承...“ 同样无语!

网友:
轴承用热油加热试下

网友(点评):
那你更加装不进去

网友:
其实,你还是听你自己的吧,只有你是正确的,说到底,你就是想搬弄一些是非吧。

网友A:
领导,上级或是老板最不喜欢听到“应该吧,或许,可能,差不多”,要的是肯定的回答,拿不准就别装,直接说不会或不会,然后抓紧时间回去研究、计算,什么时候给答复,给答复时给积极肯定的态度,像上面这种情况,要是我是老板直接开掉!

网友:
同意B工程师的。

网友:
查手册算一下有罪么?

网友(点评):
同意,查一下设计手册吧 !

网友:
我想知道如果这个东西在用户手里坏了,要更换的时候,A的方法无疑很难把轴承拿下来,我太清楚了,一般都是硬砸。或破拆。
如果是我干,我选B,这样心里放心些,因为我是干维修的,工件拿不下来,这是一件让人发疯的事!

网友(点评):
站在维修的角度来看是可取的. 但是转过来看. 我们能为了好拆而不去按工艺要求装配? 注:本人也是做维修的.

网友(点评):
大侠,俺也干了几年的维修,但俺也不会为了好拆就把装配弄得松一点,轴承整天跑内圆也是件让人发疯的事!

网友(点评):
是一个轴承用10年维修一次好,还是一年修一次好

网友(点评):
是一个轴承用10年维修一次好,还是一年修一次好

网友B:
过盈量一般不超过2丝,,,,,5丝是H6/f6紧配合,在重载高速场合使用。

网友(点评):
H6/f6紧配合???

网友(点评):
H6/p5最大过盈量是-0.052.H6/f6是间隙配合哦.

网友C:
1.过盈量多少,看工作场合,你查机械设计手册,轴承与轴的装配配合推荐公差带值。NU317,圆柱滚子轴承,内径85,推荐H7/n6,重载(举个例子)。
2.加热温度应控制在120度以内,因为润滑脂不许超过120度,否则会流出,另外轴承在高温下(比如超过200度),轴承钢中残余奥氏体向马氏体转变,将导致轴承外圈的圆周长度增长,从而引起振动,轴承退火又引起硬度降低(摘自baidu知道)。

网友(点评):
这是明白人

网友(点评):
5丝也能无伤装进去,热胀冷缩同时进行。轴承做感应加热处理(火烤、油浇),轴做深冷处理(液氮或深冷冰箱)。

网友(点评):
筱羽大侠:这是开式轴承,没有预装润滑脂。加热温度控制在120°C的理由不对。

网友(点评):
超过200度就发生相变,大侠确定吗?

网友:
设计手册中,各种轴承配合公差,有表可查。还是看一下为好

网友:
无法打到预定位置,是否安装时间较长,轴颈使轴承内圈冷却导致或者轴颈加工有误差(带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过盈量多少,看工作场合,你查机械设计手册,轴承与轴的装配配合推荐公差带值。NU317,圆柱滚子轴承,内径 ...

非常同意‘筱羽’的说法,尤其是对于热装温度过高的顾虑,我只考虑到组织体会因过高的温度产生变化的影响,没有筱羽分析的全面。全因本人专业知识不够。还有待学习啊

网友:
317轴承过盈5个丝太大,B工建议较对!!

网友D:
滚动轴承的内外圈及滚动体一般由轴承铬钢制造,热处理后硬度达到61~65HRC,并经150°C回火,磨削抛光,轴承一般在120°C以下工作硬度不会降低
圆柱滚子轴承能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极限转速较高,一般不承受轴向载荷,所以中型电机常用滚珠轴承,使用高负载工况
加热安装轴承:紧配合采用:r6,n6,m6,k6,j6,松配合G7,H7,J7,K7,M7
楼主超过150°C的话,将产生回火效应,降低轴承硬度
润滑脂的最高工作温度一般120°C

楼主:
在这里看到很多热心的朋友给我讲解真是高兴,其实从一些朋友的回复里能看得出来像我这样基础的东西还要拿来问东问西,自己不会动脑筋、查资料········是的,我承认我是基础薄弱专业知识差,那是因为我既不是专科相关专业进修,也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本人初中学历),现在只是凭自己能查得到的、可以了解的一切地方去学习,理解吸收。像有的朋友讲查手册啊、计算啊等等,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虽然知道机械手册但不甚了解。但我会去买一本来看的。我讲这些的意思不是为自己的无知找借口,只是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前辈们在以后再遇到像我一样的菜鸟发帖询问的时候能耐心的给予讲解和点拨,尽量多给与一些帮助,而不是加以指责或冷言相对,这种问题我也不想拿来问但我真的不会。论坛本来就是大家相互学习探讨的平台,大家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就要拿出东西来一起进步,不过总的来讲我还是要谢谢大家对我问题的答复,不管是正面帮我分析问题助我进步还是对我进行指责从反面激励我要学习的朋友,谢谢你们。

网友(点评):
上楼是我刚查的手册和书本

网友(点评):
好啊,说的真的很真诚!

网友(点评):
很真诚,理解万岁

网友(点评):
样本是网上可以搜到的,楼主这种态度,大有可为

网友:
加热没那么高的温度吧都是80度左右况且你这轴承又不大,还有你们这个轴承怎么装不用算吗?直接按经验?

网友(点评):
杜蕾斯大侠:很赞同你的后半句,应该算一算,别犯经验主义。不过你前半句也犯经验主义了,加热温度绝不都是80度左右,应该加热到多少度,如你所说,算一下呀!

网友:
我是干装配工艺的,我们公司常用FAG、SKF偶尔用NSK,轴承热装温度严格控制在80-90℃,最高不超过100℃,像你这个轴承工作时候温度应该在100摄氏度以下,按你说内圈跑圈,可以过盈大一点,但5丝稍大了。要是加热到100℃还装不上,为什么用套辅助压装呢?方法是多样的,但过程必须严格控制,你们的那个A工有点太随意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
我说的是合格装配的基础上不要那么紧配合,手册我没看,我没装配过5丝过盈的

网友:
无语,85的直径5丝,多了点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过盈热装轴承,手册里的参数以及数据都明明白白,为什么就不翻翻?权威不是真理,手册是真理。如果是我,我会去找真理,而不是权威!

网友E:
应该是2道左右过盈就行了,温度不应超过100度。我以前安装这类轴承就是用刚开的水浇一下就行了。用油浇也行,但温度不能高。这是常用的方法。放在油箱里加热不能放在底部,否则会因温度过高伤害轴承,温度必须严格控制。

网友(点评):
哥们儿,水浇轴承不太好吧

网友:
安装的过盈量可根据实际机构的需要查配合公差手册。

网友:
又跟着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盈量一般不超过2丝,,,,,5丝是H6/f6紧配合,在重载高速场合使用。

兄弟H6/f 是紧配吗 不知道不可怕  可以查下书再说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有调查就有发言权,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呢,记忆中是间隙,还以为记错了。还是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
查个手册就很轻松解决的问题,工程师A,工程师B,工程师确实水。

网友:
同意B工程师的观点,A 工程师可能是个半壶水

网友:
手册能查到标准,在这能学到标准之外的只是

网友:
同意bbbbbbbb工程师的。。。。。正常就系0.01~0.02.。。。。。。。。

网友:
过盈量是需要根据载荷计算的。

查表:85mm圆柱滚子轴承,内孔偏差0~-0.02,除2组外,其余组别径向游隙都大于0.05mm,3、4、5组上限径向游隙远大于5丝,因此如果加工装配得当,也不见得发热。

根据经验验证下:
85内径过盈5丝,大约过盈量是0.6/1000,记得998大侠曾经在某个帖子中提起过:他的轧辊修配过盈量好像是1/1000~3/1000;如果内圈下偏差-0.02,就是0.75/1000,而此处是装配轴承,因此感觉5丝过盈内圈预应力会不会过大?

没详细工况,是否偏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看,比如散热、润滑情况、加工质量等。

很多网友也列举了手册要求,重载过盈没有5丝那么大,但得测量轴承尺寸,轴85的轴承公差比较大的。

算膨胀直径,室温加热到100度,现在是冬天,帖主室温按0度算吧, 直径只能胀大4丝,因此需要120~130度才能轻松装进去,或加热100度再使劲打一下就能进去;如果内圈走下偏差偏很多,温度要高达160~180度,如果轴的圆柱度不行,甚至加热超过200度,普通轴承基本洗白了。

过盈1丝,应该叫过渡配合了,不叫过盈配合,如果轴承内孔偏上差,使劲敲一下就能进去,偏下差,稍微加热,再上油压或敲。
过盈过小,加工质量差,用一段时间就松了,这种现象碰到过几次。

A的思维估计还停留在上次使用的轴承中,B是刚测量过的,如果这次内孔偏下差,把轴算好了,下次不配装,也有可能松了打滑。

具体要过盈多少,还是要根据装配的轴承实际尺寸、实际加工、使用情况计算。

网友(点评):
比较细致的讲解,学习了

网友(点评):
冷水大侠: 1.NU317轴承5丝过盈内圈预应力不会过大,轴n6配合就突破5丝了。 2.“重载过盈没有5丝那么大”?说法错误,见第1条。 3.轴承内径加热膨胀量计算有误,你可再验算下。

网友(点评):
多谢pascal,内径膨胀是算错了,除了个3.14,后面温度跟着全错了,不好意思。我没肯定预应力是否过大,只是个疑问。算老不改了,留个纪念.

网友(点评):
误导大家了于心不安,补充下:热膨胀直径算错了,100度温升,应该是13丝左右,如果轴承内圈偏下差2丝,轴过盈量5丝,也就还需加热过盈6丝,温升约50度。没肯定A或B哪个对哪个错。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过盈量多少,看工作场合,你查机械设计手册,轴承与轴的装配配合推荐公差带值。NU317,圆柱滚子轴承,内径 ...

我请教个问题,200度会使轴承钢内部组织变换吗。所有品牌的轴承热装都不能超过200度吗

网友(点评):
轴承热装温度与品牌无关,与回火温度有关。

网友:
H7k6的配合吧

网友:
查手册可靠点

网友:
像内径85的轴,不是太粗,另外看你最后精加工用什么工艺,要是外圆磨床磨过,又要求不是经常拆卸,过盈量可以在1丝半到2丝。车加工这个工艺我是不赞成,你的要求比较高,轴的同心度包括轴的硬度都是有工艺要求的。如果轴磨损不是太严重可以镀硬铬然后磨加工一下。另外关于轴承热装(油浴法)的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我是专门研究过轴承的,轴承的最终定型热处理(正火、回火)温度是120°左右,然后到精加工,所以为了保证轴承原有的精度,轴承在装配的时候温度不能超过120°,超过的话就会使轴承变形,达不到轴承所要求的精度,寿命会大大降低。油浴法是最原始的装配方法,也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直沿用到现在,好的钳工师傅会在加热的油上面滴少许的水来测试油的温度是否过高,水在油面上马上变成水蒸气基本上温度就可以了(这是上限,温度不能再高了),经验之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学习,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不嫌累吗!

网友:
查一查手册,或者网上查查!

网友:
查一下手册吧 这样最好 出问题了也不全是你的责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过盈量一般不超过2丝,,,,,5丝是H6/f6紧配合,在重载高速场合使用。

H6/f6的配合有点松,是间隙配合吧,其间隙量为: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H6/f6的配合有点松,是间隙配合吧,其间隙量为:请看:

可能是我搞颠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好了,顶。。。

轴承温度不能超过121°(加热温度),不能太接近轴承钢的回火温度(150-210),会使其硬度下降

网友(点评):
锤头大侠,你说的道理是对的;不过不能超过121°C有点太机械了。如果是感应加热的话,130°C也是安全的。

网友:
个人感觉5个丝是有点大,要不就用液压的压进去。

网友:
你还可以把轴冻下的。

网友:
5丝也能无伤装进去,热胀冷缩同时进行。轴承做感应加热处理(火烤、油浇),轴做深冷处理(液氮或深冷冰箱)。

网友:
我设计的一个东西也是用的过盈配合(配制配合)  估计传递扭矩会比你的大很多 直径没比你大太多  过盈量是1-3丝

网友:
B工程师对,温度超过120°,对轴承不好

网友:
加热到100度时手是无法触碰表面的。

网友:
很多东西想的时候,说的时候容易,自己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支持楼主。

网友:
支持楼主的发起!辩论才能出真知!

网友:
轴承配合

楼主:
59楼给的信息很有价值哦!先收下,谢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轴加工的光洁度怎么样?是0.8   1.6   3.2  ?这对采用的过盈有很大影响的,另外,我们经常使用过盈0.01--0.02之间,0.8精磨的轴,过大影响轴承精度。

网友:
又跟着楼主一起学习了,还是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点评):
‘又跟着楼主一起学习了,还是基础不扎实啊!’此话怎讲?莫非兄台以前就跟过我的贴?

网友:
过盈量太大使得轴承内环变大,从而影响轴承游隙,严重的话会造成轴承转动困难。

网友:
这要看你的电机适用那种场合,负载不是很大,就选择B,过盈量太大,加热温度太高时片面的,过盈太大,轴承就没有游走间隙了,温度超过200,瞎扯,轴承不会退火么?

网友:
配合你就查 手册啊   装法冷装啊

网友:
学习了。。。感觉B工程师说法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领导,上级或是老板最不喜欢听到“应该吧,或许,可能,差不多”,要的是肯定的回答,拿不准就别装,直接说 ...

任何一份工作都要严谨的对待  同意5 楼说法

网友:
为什么不参考一下轴承手册呢?以前松动过的,不等于以前的配合就是符合手册要求的标准配合啊!

网友:
200度的温度不会退火吗?有点疑问啊!

网友:
感觉冷水先生分析的比较透彻。另外,电机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工况很关键。比如说普通的电机配合用5丝的过盈太夸张了。如果是机车的牵引电机,可能另当别论,从来没遇到过5丝的过盈啊。一直非常想了解动车的轴承配合公差,不知哪位大侠能够分享,先谢了!

网友:
B工程师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2道左右过盈就行了,温度不应超过100度。我以前安装这类轴承就是用刚开的水浇一下就行了。用油浇也行 ...

试试就知道了。浇过开水的轴承因温度高,自己就干了。

网友H:
1、轴承内径为85mm,假定其为P0精度的轴承,根据NSK样本,内径的公差为0~-0.02mm。
2、NSK推荐,与轴承配合的轴公差,在普通载荷下,有js6、k6、m6、n6、p6、r6、r7。其中,85r6为+0.051~+0.073,85r7为+0.051~+0.086mm。可见,0.05mm的过盈量是可能存在的,是否恰当需要看轴承的使用场合。
3、轴承的加热温度不超过120℃,否则将影响轴承的硬度和使用性能。
4、温度和手感的关系如下:被检测机件温度在0度左右,手指感觉冰凉,如果长时间连续触摸,会产生一种刺骨的痛感;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10度左右,手感较凉,但一般能忍受。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20度左右时,手感稍凉,随着接触时间的延长,可以感觉手感渐温;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30度左右时,手感微温有舒适感;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40度左右时,如摸高烧病人;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50度左右时,手感较烫,长时间的接触可能有汗感;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60度左右时,手感很烫,一般可以忍受10秒左右;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70度左右时,手指的忍耐力只有3秒左右,出现灼痛感,且接触部位很快变红;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80度以上时,只能瞬间接触,且痛感加剧(麻辣火烧),如果触摸时间过长,会发生烫伤。
5、温度的检查方法: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以其指背的中节部位用弹性点触的方法轻触被测表面,断定对皮肤无损伤时,方能用手指肚来断定温度。
6、钢的热膨胀量估算:1m长的工件,温度1℃,膨胀量约为0.01mm。即所谓的“1米1度1丝”。

网友(点评):
加热温度不超过120℃,不是硬性指标。如果需要,可以高出一些。

楼主(2013-01-07):
引用 网友H:
1、轴承内径为85mm,假定其为P0精度的轴承,根据NSK样本,内径的公差为0~-0.02mm。
2、NSK推荐,与轴承配 ...

给的答案听仔细的,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A工程师说的有理,我见过老外的一个热装件,过盈量在4-5丝,热装温度为200度.我们也一直在这样安装使用,从未发现问题,机器运转正常.

网友(点评):
热装200摄氏度?你确定吗? 1. 确实需要这么高的温度么?这是可以计算的。 2. 你确定轴承200摄氏度不会回火?

网友(点评):
不会退火么?刚才的“不会回火”笔误了。抱歉

网友:
轴承个人认为也是不好超过120度的,不然的话润滑油就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从轴承的名称上可知轴承没有带密封,也就没有预填脂。润滑剂怎么就出问题了? 安装温度不代表轴承运行温度。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很好,轴承内圈磨损,并不一定是配合问题吧。你的受力情况  热处理等等都考虑了没

网友(2013-03-26):
也一直很困惑轴承与轴的过盈量怎么计算

网友:
首先要确认轴承游隙,及所承载的载荷。所使用的轴承材料。不能高于材料回火温度。其次装配过程中注意清洁度。确认轴承工作表面存在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好了,顶。。。

hao

网友:
轴承钢退火温度是150度,一般热装温度控制在120度以内,至于过盈量个人赞同A工程师观点,如果是用普通点焊补焊后轴焊接位置会有变形,且用过的轴一般都会有一定量的变形,补焊重新车时定心不会太精准,那么车好后的轴承安装位会有一点椭圆,使轴承内圈与轴的接触面减小,那么为了保证轴承与内圈无相对运动需要加大过盈量也就是增加正压力以保证2者间的静摩擦。另外装好后还需要确认轴承径向游隙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2013-04-29):
我也觉得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2014-08-20):
轴承加热温度就不提了,前面的大神都已经说过了。这里给楼主提供点过盈量的资料,根据负载径向载荷属于轻、中、重可以可以计算出最小过盈量。NU317最大载荷212KN,假设你径向载荷是4KN,那么4/212=0.01远小于0.07,属于轻载荷,轴承其他参数从产品手册查得B=41 r=3,所以最小过盈量13×4×2.8(轻载荷系数)/B-2r/1000=0.004mm 若根据查表得出轴公差在k6时极限偏差为0.003-0.025,轴承内圈尺寸为-0.02-0,所以过盈量为0.004-0.045;m6时为0.013-0.055 ,同时轴承游隙为5丝,所以可认为k6的配合公差是合适的,这里对于工作载荷是假设的,我也是菜鸟,查资料才看到最小过盈量这个东西,不知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网友I:
关于轴承游隙最佳工作参数是-0.005-0 有大侠了解吗?

网友(点评):
数据来源?对哪一个规格轴承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于轴承游隙最佳工作参数是-0.005-0 有大侠了解吗?

听别人说的,跟我看的文献上完全不符,所以我想了解下

网友(点评):
你看的文献怎么说的?

网友(点评):
相同工况的两个轴承,工作游隙为负的时候发热大很多,后来改成正游隙后就很好

网友(点评):
计算及试验指出,滚动轴承在一点点负游隙时运转寿命最长。一点点是多少,对不同种类规格轴承、不同载荷工况都不一样。不存在“轴承游隙最佳工作参数是-0.005-0”这一说法。

网友(点评):
负游隙发热肯定要大,所以此时要做好润滑;否则会达不到热平衡,温度上升、游隙进一步减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轴承加热不能超过120℃的   轴承容易淬火     温度太高装的时候不要抹油,不好拆

网友(2015-07-02):
应该是你加温不均,不建议加到120度,不要超过100度,用机油加。

网友:
加热温度过高就相当于对轴承做了一次热处理   材料性能会变化     一般加热也就低于120°   加热尤其不能见明火

网友(点评):
可以用明火,但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轴承加热温度不能超过110度,关于过盈问题,同意B工程师的,建议查机械手册。

网友:
2丝最多

网友(2016-01-20):
1.5到3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滚动轴承的内外圈及滚动体一般由轴承铬钢制造,热处理后硬度达到61~65HRC,并经150°C回火,磨削抛光,轴承 ...

好贴 ,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