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应该选择什么品牌的好?

楼主(2012-12-01):
正是因为比较大型的机器,所以我才不知道怎么选择才好,担心会买到效果不好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卡特彼勒和沃尔沃的最经造,但是价格太贵,一般的个体都不会买
小松虽说是日本货,但是在中端价位上稳定性是最好的,当然,价钱也是比较高的
韩国斗山,现代,日本神刚,是中端机中性价比比较高的几种,由于普遍采用日产或韩产的发动机及主要零部件,挖掘力与稳定性都可以,与小松相比仅一线之差。
国产的三一,徐工,柳工,没见过他们的机器。据传,稳定性不太好,小毛病会比较多,从而影响了使用寿命。
个人感觉:挖掘机供应商在中国的市场配额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未来的主要趋势就是国产挖机待性能稳定使用寿命延长之后靠成本和主场优势夺回市场,但过程可能比较漫长,因为我们的发动机和液压件这些核心零部件现在还主要依耐进口。所以现在买挖机,基本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主要看你是哪个地区的。挖掘机毕竟是个工况恶劣的工具,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条件千差万别,出问题是常有的事,所以现在买挖机很大程度上买的是售后服务。就看你周围哪个代理商的售后服务好的,就买哪个品牌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大挖选择卡特彼勒、沃尔沃、小松的,质量比较可靠,稳定性挺好的,小挖、中挖现代、神钢、三一都不错,小吨位的国产的可靠性也是不错的,另一关键是服务,据说三一的服务不错,仅供参考

网友(2013-01-01):
选卡特的
绝对可以
质量是一流的

网友(2013-04-26):
觉得沃尔沃和小松不错,卡特第三,沃尔沃小的有55 稍微大点的有210    用起来不错

网友(2013-06-17):
3.1的,

网友(2013-11-18):
阿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