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拉深模凹模的圆角

楼主(2012-12-01):
要加工拉深凹模工作部分的圆角,圆角半径为R4mm;由于对加工工艺不熟,希望给出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不太清楚你的意思,最好上图,看的清楚,大家好帮你。我们一般都是用R4的球刀或者比小于4的刀子。

楼主:
是我做课程设计的一个题目,凹模零件图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同心度 0.01 于B基准,是木有啥意义的,品质过剩到吹毛求疵。110 m6 有对手件要配合吗?

网友(点评):
这位同学,好好的重新审视图纸,该给公差的尺寸要给,无需要求的尺寸要宽放。

网友(点评):
螺纹孔在一般情况下是没粗糙度要求的,只要保证螺纹的通畅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标注出来。 38.5的孔应该要有公差,而且粗糙度0.8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机加工完工后,钳工抛光,拉深模圆角光洁度很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我做课程设计的一个题目,凹模零件图是这样的

我还没什么实习经验,一些设计可能是纸上谈兵了,以后会虚心学习,加以改正的.......
至于Φ110m6的标注,是与下模座有过渡配合的,想着这样便于凹模的固定。

网友:
螺纹孔的深度没有,螺纹孔的表面粗糙度标注有误,另外螺纹孔的粗糙度有必要那么高??

网友:
还有标注的排版真的很乱~~

网友:
画的图不对,至少标注不对。。。孔就算攻丝也不要这样标注。机械制图书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