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请教

楼主(2012-12-01):
3V 5000rpm的小电机减速到200-250rpm 0.5M的齿轮如何配组

网友:
传动比为20---25,这么大的啊!首先要看工作环境和空间大小吧,估算齿轮的外径大小多少合适,然后试算模数和齿数,算好中心距,看是否需要变位,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