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自制气缸,活塞密封件选型请教

楼主(2012-12-01):
最近需要做台设备,上面需要用到些自制的活塞缸,缸径分别为12mm,和10mm的,想请问下相关的密封件:活塞杆密封圈、活塞密封圈,烦请大侠、高手指教下,能报下相关的厂家及型号吗!
补充下:设备运行速度不快,活塞动作 5s/次

网友A:
非标准密封件数量不多很难买到的。
活塞缸是气动还是液动没说清楚

网友B:
活塞杆看你用多大的的了,活塞密封的话有挺多的 我们一般用伯耕实业(YCC)下的APA或者AGP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准密封件数量不多很难买到的。
活塞缸是气动还是液动没说清楚

活塞为气动模式,这个初次来做,要看看效果才能决定数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看你用多大的的了,活塞密封的话有挺多的 我们一般用伯耕实业(YCC)下的APA或者AGP型号的

活塞杆径为3mm的,大侠,能再帮我定下型号吗

网友C:
为什么需要自制气缸啊。这种小气缸有卖的,叫笔型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需要自制气缸啊。这种小气缸有卖的,叫笔型气缸

设备需要,算是非标特制这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塞杆径为3mm的,大侠,能再帮我定下型号吗

活塞杆直径3mm是不是有点小啊,我查 了下我们这没有这样的轴封这么小只有用O-Ring来密封了至于刮尘的效果会差点。

网友D:
直径才3mm,加工精度提到一点就行了吧,这么小用密封圈,可能气顶不动。。。

网友E:
把你需要的气缸缸径,杆径,行程说清楚,问下气缸厂家,一般都有卖的,没必要做吧
我一般就是买个长的回来改短点,自己做真的没必要,肯定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径才3mm,加工精度提到一点就行了吧,这么小用密封圈,可能气顶不动。。。

3mm,说的是活塞杆的杆径,气缸的杆径为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需要的气缸缸径,杆径,行程说清楚,问下气缸厂家,一般都有卖的,没必要做吧
我一般就是买个长的回来 ...

大侠,有没气缸的厂家呢,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