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男生,想考研,什么方向比较好?求指教

楼主(2012-12-01):
机械男生,想考研。想看看各位前辈认为什么方向比较好?能不能推荐几个学校

网友A:
如果要考研的话,有可能你报考专业和最后你搞的专业不同,专业最后你的研究方向是根据你导师研究方向决定的

网友:
多去考研论坛看看,在度娘上搜就能搜到

网友B:
看楼主头像,
认为去朝鲜发展必有前途。

网友(点评):
见解独到

网友C:
液压比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考研的话,有可能你报考专业和最后你搞的专业不同,专业最后你的研究方向是根据你导师研究方向决定的

谢谢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比较不错

我们现在的液压老师也这么说

网友(点评):
确实液压方向比较好,起码在就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头像,
认为去朝鲜发展必有前途。

经您点拨,又多了一个活法,去朝鲜确实不错

网友:
头像稍显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