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长轴上的对穿孔加工

楼主(2012-12-01):
此工件上的孔有直线度与垂直度要求,轴长有1800和2300两种,小孔有直径1.8、3、4几种,每根轴上大约有小孔40个(一排20个)左右,材料为304光洋圆。现存在如下问题:1、一排孔直线度不够,2、对穿孔垂直度不够。我们目前采用电火花加工,有工装。以前自家用钻模加工时钻头容易断。需多次装夹,就是打几个孔挪一下。最近厂里购置了一台激光切割,轨道行程有4M,所以我想利用它一次装夹完成,当然也只能打一排,对穿的还是要二次装夹。现在想求助如下问题:1、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2、我想在激光切割的横梁上装个能打孔的小设备,能打孔,便拆装。3、钻头小,容易断,尤其在加工第二排对穿孔时。欢迎不吝赐教。

网友:
钻头小,容易断( o( ^( W8 R( \: @+ `
以前遇到过,

楼主:
神呐,救命啊,来人呐

网友:
龙门铣  用定制的合金钻头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钻套呀这样就不会断了

网友:
楼上正确,做一个钻模。就行了。